楼主(2016-07-07):
配置:组态王6.53
    西门子PLC226
    以太网模块241
组态王与PLC采用以太网通讯,现在是两者能通讯上但是每个星期都会断一次,必须手动关闭组态王运行系统,在重新启动运行系统(期间不做任何更改,相当于正常的关一次组态王,再运行),这样就自动能连上,可是大概一个星期又会断.现在客户很不满意。
   注:组态网装在Xp系统上,PLC地址我保证不冲突。
各位大侠请指点下哪有问题。

网友A:
正版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能说是非正版

网友B:
回复 楼主:
非正版的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境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问下  如果是中途PLC断过电 又自动恢复,或则是路由器断过电 又自动恢复,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可能。但是破解版的东西就是不稳定,你这个还好呢,以前遇到的是经常丢失历史数据。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