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07):
大家好,请问PLC控制伺服电机和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发送指令是一样的吗?比如松下PLC F171(SPDH)指令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的动作模式选择 “增量型《相对控制》”还是“绝对型《绝对值控制》”?谢谢指点!

网友A:
同样程序即可以控制伺服电机,也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那看你实际运动情况了

网友C:
相对与绝对仅是参数点不同,步进的脉冲频率注意下,一般是没有伺服那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点不同?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D:
绝对原点和相对原点的意思

网友E:
一样用,伺服可以用脉冲加方向模式,步进也是一样的控制模式,指令也是一样

网友F: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模式,我一般都是用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