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在手册上看到这两种电缆不知道什么区别。
不好意思我描述的不清楚,这是开关电源的接线要求,问题是:为什么实心电线和标准电线要求线径不同,它们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只看到线径(范围)不一样,会不会是执行的标准不同;
等待熟悉了解的回复。

网友B:
两个国家对同一个物品的不同叫法,中国的(好),国外的(OK)

网友C:
国内的都是降级的标准。

网友D:
直径不一样

网友E:
出了直径没看出别的东西来

网友F:
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国家电缆的标准的,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有标准无执行。因为每个厂里出来的电缆都是不一样的,被问及为什么不一样时,厂家会提供厂标给你,厂标具体偏移国家标准多少,没有标准,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标准,就是监管和各种执行手段和执行政策不到位引起的。

网友G:
查查手册看。
实芯电缆指的或是单芯线,标准电缆6mm2以下指的或是多芯线。
记得以前有个知识点是:多芯线应用于含有高频谐波成分电路时发热比单芯线低。
原理是趋肤效应:高频谐波电流在导线表面造成的涡流损耗最低,而相同线径的多芯线表面积大于多芯线。

网友H:
两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大小也就不一了

网友I:
不知道是不是 多股与单股的意思 这个应该是翻译过来的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能吧

网友J:
标准电缆指的是多股软线组成的,实心就是我们这里的硬线

网友K:
实心的说得是单股硬线吧。

网友L:
我没有看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M:
不一样的标准,国外很多是美标的,质量比较好,国内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N:
回复 网友G:
相同直径的电缆,多芯的比单芯的载流量大一些,因为单芯电缆的趋肤效应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两个国家对同一个物品的不同叫法,中国的(好),国外的(OK)
你的回答好经典啊

网友P:
电缆只有一个截面积而没有什么线径直径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