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spa指令怎么出现错误

楼主(2016-07-07):
按手册上写得
EH3不可用ES2正常

网友A:
2.41版本 刚刚写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仿真能够通过,不知是否与PLC固件版本等有关;
另外,我这里的END指令步序号是11。

网友C:
程序没问题,我试了一下,下载到PLC可以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仿真也可以用,就是下进去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好多方法就是不行,台达电话也没人回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概是PLC的问题,因为我手边没有EH3的PLC我没办法做实验。我用ES2就没问题呀。

楼主:
工程师回复不支持EH3,可是为什么要写在手册上可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PLC的问题,因为我手边没有EH3的PLC我没办法做实验。我用ES2就没问题呀。
ES2可以的话EH3铁定没问题:ES2属于简易版,EH3属于高端,EH3兼容低端所有指令

网友B:
新增指令的话,会不会与PLC出厂时间有关(之前提到的“固件版本”),或者现有产品是否已经支持该指令。

网友E:
新增指令有些与固件版本有关的;

网友B:
搜索了一下,未能查到相关信息;手册是2013年7月的,看PLC出厂日期是多少。
图示固件版本应当是V2.04。
另外,暂时或可将这问题放置一边,因为已有 “工程师回复不支持EH3”;
待今后 再留意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