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师傅:关于消防系统

楼主(2016-07-07):
这里有三个15KW,一个4KW的水泵。一般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消防设计要求的,最好不去做改动。
启动一般是消防监控系统联动给信号,根据压力反馈决定开几台泵,然后两用一备的制式较多。

网友B:
这个是消防水稳压泵吧,我们这边是两台稳压泵,一用一备,根据设定压力进行控制启停。

网友C:
一楼解答可做参考。

网友D:
消防系统控制有专门要求的,按照要求做

网友E:
15KW的是喷淋泵
4KW的稳压泵
稳压泵现场管道有压力控制器
喷淋泵是消防系统控制的
现场控制柜可以置于自动
主机设置为手动

网友F:
消防这块尽量不要随便改动,责任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G: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H:
不能乱改,这个要验收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