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纯新手,弱弱的问一句,下面表格里的扩展模块占用点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07):
1、图1里,括号内表示占用点数,以FX0N-8ER为例,占用点数16,扩展点数合计8,意思是这个模块占用了主机16个点数,却只扩展了8个I/O点数,I/O点数越扩展越少吗?
2、图2里,表格最后的扩展模块最大I/O点数是什么意思,以FX2-16MR为例,是说这个型号的PLC最大只能负载16点数的I/O模块吗?

楼主:
求指点一下啊。各位

网友A:
呵呵;因为FX系列I/O点编辑用的是8进制;
FX2N-8ER这样的模块是4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
4个输入点要占用8点的编号,比如8ER上第一点地址为X30,那么实际用的X30~X33;X34~37不存在,但已经被占用了,后面还有输入扩展点的放必须从X40开始;

网友B:
1、FX2N-8ER。FX0N-8ER的有效点数和占用点数有误差,以括号内数值作为选型计算,为啥有误差?设计瑕疵,已经定型不可能更改了。
2、最大IO点数指它占用主机能控制的IO点数,也就是通常教材中说的输入输出映像区占用的点数,而非主机本身带有的实际IO点。
注:根据机型不同,对应的输入输出映像区的大小不同,因此导致能扩展的控制点数不同,这条适用与目前所有的PLC厂家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方说以FX2N-16MR为例,自身带输入输出点数为16,最大扩展模块I/O点数16,则可控制点数最大是32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比方说以FX2N-16MR为例,自身带输入输出点数为16,最大扩展模块I/O点数16,则可控制点数最大是32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算是产生“空号”的机型吗

网友C:
不就是模块如果4入4出的话,就占有8入8出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方说以FX2N-16MR为例,自身带输入输出点数为16,最大扩展模块I/O点数16,则可控制点数最大是32吗
FX2N最大扩展点数为256;

网友D(2019-08-29):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基本单元fx3u-32mt上第一连接的模块是fx3-8ex,第二个连接的是fx3-8eyt,那输出点地址是从Y20开始还是从Y30开始?

网友A:
回复 网友D:
32点的主机,输入16,地址:X0~X17;输出16,地址:Y0~Y17;
后面跟一个8EX的话,地址为:X20~X27;
再后面跟一个8EYR的话,地址为:Y20~Y27;

网友E:
第一个问题。输入输出合计8   输入4  输出4   输入输出16   输入8  输出8   分开看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