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COM口,可以共同使用吗

楼主(2016-07-07):
如图所示 TK6100有两个接头,都含有COM1接口,不知232和485能否都选择COM1口,准备一台触摸屏连接3台PLC

网友A:
232基本不支持一对多,485支持一对多

网友B:
呵呵;TK的型号除非你PLC之间通讯,直接连三个是不行的;

网友C:
连接3个plc是一样的品牌的?
都是485的,可以

网友D:
一对三,那是走485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版主,触摸屏中如何设置呢,也只能添加一个设备

网友E:
plc用站号区分
触摸屏地址写的时候1#d0这样的

网友F:
感觉不行!

网友G:
不能串着用!

网友H:
二个可能行,具体看资料

网友I:
这图的意思是COM1可以接232,也可以接485两线4线?
一对多,只能用485了

网友J:
用485可以1对多,设置好站好。

网友K:
485很好用在这方面

网友L:
232只能一个,485没试过

网友M:
如果你要带3台PLC就用485通讯,PLC这边也用485每台PLC设置站号,触摸屏里面编程时在元件前面加上对应的站号就可以了,1号站的不用加。比如读2#站PLC的D100数据寄存器,就在100前面加2#(2#100),3#站就写成3#100。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教,在触摸屏中是选择MODBUS还是选择三菱的485模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在触摸屏中是选择MODBUS还是选择三菱的485模块

选FX232/485BD,然后选RS-485 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