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最近重装过系统,用以前的安装包安装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去网上下了好几个安装程序都是这个CAB的问题,找过是不是win64位系统不兼容,但其实应该是没问题的,请问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吗,难道系统装的不好需要再重装?跪求!跪求!跪求!。。。。。。。。。。。

网友A:
重新下一个安装软件包,应该是你的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一个安装软件包,应该是你的安装包有问题
应该是上次那个安装包被破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过几个了,但其实网上的安装包内容都一样的,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是自己电脑的问题

网友C:
安装文件没有问题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D:
系统有问题 是

网友E:
系统问题吧,换个纯净版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