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用PID闭环控制,当停止变频器运转时,如果又马上重新启动,需要怎么处理PID的回路的各个参数?

比如控制目标恒定时,此时频率也恒定,当我断开运转信号和停止PID运算,此时频率按照设定的减速时间慢慢停车,当中途我再次启动时,如我在停止的时候把PID回路输出值清零,此时频率才下降到30HZ  我又再次启动变频器和PID运算时  会怎么样?

一直搞不明白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成转速跟踪启动会不会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根据你反馈的和给定值比较,输出相对应的频率,也就是电机转速,转速跟踪启动就是当变频器重新启动时,将以该记录频率起动运转,也就转速跟踪了停机前一样了,也就是相当于有个断电记忆功能。

网友B:
PID自动处理的 根椐返馈值与设定值 PID后控制输出。

网友C:
如果电机转速还没停下来就又启动了,需要设置捕捉再启动即可。PID的设定值和实际值始终接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D运算是停止还是一直运算,如果一直运算 变频停止时,负压降低 那PID回路输出值会增加,那从新启动不时候直接给定20MA启动了?此时频率下降还不为0情况下,会怎么样呢?

网友C:
PID调节器,有一个使能信号,第一,它与停机OFF连锁,即可实现系统停机时,PID也被封锁。开机自动捕捉再启动时自动打开。这个关联不难;第二,也可以把PID输出设置为微调,而不是闭环,这样的好处是,设定值由外部给定,当实际值达不到设定值时,PID微调起作用,将设定值补偿,使实际值等于设定值。其好处是,这种控制实际值不会出现饱和问题。而且调节的速度会加快。

网友D:
路过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