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换逆变模块及3120驱动,因条件限制用220变380变压器和3只灯泡星形连接试机,启动后逆变部分较其他品牌变频器有明显高频滋滋声,输出电压有些许波动,面板显示频率跳跃式波动。逆变模块有温升(脱板维修,负载3只灯泡相当于空载),无报警。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求教。

网友A:
测试六路驱动电流,看静态、动态时参数是否一置

网友B:
acs800 有个节能模式 你把他关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