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我们公司的PLC大多是OMRON C200HE C200HS 系列的。我要用什么版本的欧姆龙软件。还有这些通讯软件是不是要买正版的才可以和PLC通讯啊。

网友A:
安装CX ONE4.27等等都可以
百度可以找到很多
需要正确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C200HE我很多年以前使用cx-p6.1的就可以了,通讯线用3芯线自己焊的。

网友C:
C200HE的带RS232口;另外还有编程口,用CQM1-CIF02电缆;
C200HS的CPU01只有一个编程口,用CQM1-CIF02电缆;
       CPU21及CPU31另自带了RS232口;
至于软件,基本上CX-P的V3.0就有支持了,所以不必考虑什么版本;

网友D:
用这么多没找供应商要软件?

网友E:
软件不难找吧,基本都支持,不要用最新

网友F:
可以单下cx programmer
cx one太大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问题已解决。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