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我们大楼有一台CAT的柴油发电机组从2013年投入到现在。现在出现了蓄电池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档测了一下是1。我是感觉是蓄电池坏了。一般的是26V左右。还有一个问题是一般的发电机的蓄电池多久要换一次。我听别人说无论有用还是没用都要两年换一个全新的蓄电池组。
问这个问题是我这台发电机现在一按开始键就咣一声就不动了。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怀疑是蓄电池组坏了。

网友A:
这个电池需要保养的,一个月补充一次电,我之前公司电池4年还可以使用。

网友B:
蓄电池的更换没有强制要求,通常坏了才换。

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与使用保养有关。不常使用的蓄电池一般两三个月检查电量是否充足,不足的要及时充电。经常使用的蓄电池,只要带不起启动马达(电动机),在排除亏电原因外,就要更换。

如果充完电放置一两个星期没有使用过就电量不足,就应该更换了。

网友C:
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加过电解液保养?
长时间缺水就会导致电池加速损坏
正常3年没有问题!

网友D:
坏了就换;

网友E:
坏了还能怎么办!换呗!
按电池说明书保养。

网友F:
好的电池可以达到5年

网友G:
要是一直没保养的话估计就废了,换新的吧!

网友H:
正常保养基本用两三年没事

网友I:
怎么办,换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J:
每个月发一次电试机吧,空载要不了多少油。然后每周检查电池电压,低了就用充电机充满。如果是需要维护的电池,还要看电解液高度。一般没过电极板1公分左右,少了就加水,或者买免维护的电池。

网友K:
估计没好好保养的结果

网友L:
我单位的发电机蓄电池每班都要检查电池液够不够,检查一下电压,还有一块备用的用浮充充电,基本用三年以上

网友M:
换新的先吧

网友N:
我厂用康明斯发电机备用电源,电池是统一的,差不多三年换一次吧

网友O:
平时没有保养过吧

网友P:
买好的吧。

网友Q:
有声音说明还有点电,你怎么量的是1,是表坏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每个月发一次电试机吧,空载要不了多少油。然后每周检查电池电压,低了就用充电机充满。如果是需要维护的电池,还要看电解液高度。一般没过电极板1公分左右,少了就加水,或者买免维护的电池。
说的对,不仅是电瓶,柴油机也要经常开开

网友S:
一定要保证充电,放电,规律性的,这样才能用的久,还有……不能换一部分,要换,就全换!!!

楼主:
今天去发电可以用了然后确实是补充液不够又加满了测了一下是25.6V

网友T:
现在出现了蓄电池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档测了一下是1。我是感觉是蓄电池坏了。一般的是26V左右
????楼主在语言表达上有点混乱

网友U:
柴油发电机每个月要固定一次启动;电池组每个月充一次电,充好电然后启动柴油机组运行一个小时。记得柴油机起动前盘车几圈!

网友V:
蓄电池保养这活如果不写进工作日程去,一般都是不会受到重视的。

网友W:
我们以前的三菱发电机组,汤浅蓄电池组用了近10年才更换

网友X:
这个蓄电池保护工作很重要的,如果不用定期充电,定期加液!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