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按钮无效,连接的是欧姆龙的PLC

楼主(2016-07-07):
如图所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属性,按钮在触摸屏上不起作用,监控PLC也没反应,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不应该是CIO而是A,求用过的高手指教一下,而且数值输入是能输入PLC的,就是按钮不起作用

网友A:
呵呵;你写入地址的设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入地址必须要勾选那个使读取和写入不用才能出现,如果我写入地址和读取地址一样的话,编译过后还是就是想我截图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默认的。

网友B:
看着像是贴牌的产品

楼主:
难道不是汇川的触摸屏?????

网友C:
很多公司都有贴牌的产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劝大家尽量别用2.5.2的软件版本,我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改用1.52版本软件,然后对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才搞定的。这次用汇川触摸屏太伤心了~!!

网友C:
伤心什么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网友D:
也许你重装一下2.52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了,因为重装了很多次,注册表都删了,连汇川的技术支持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