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请教各位老师,施耐德的地址,我在做触摸屏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在plc程序的地址要比触摸屏的地址低一个数字,比如屏的地址是4X327,PLC程序的地址就是326,请教各位

网友A:
有0开始的,有1开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施耐德的地址,我在做触摸屏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在plc程序的地址要比触摸屏的地址低一个数字,比如屏的地址是4X327,PLC程序的地址就是326,请教各位
数字量输入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100001~165536,其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读操作功能码为02;
数字量输出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000001~065536,其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读操作功能码为01,写单路功能码为05,写多路功能码为15;
模拟量输入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300001~365536,其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读操作功能码为04;
模拟量输出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400001~465536,其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读操作功能码为03,写单路功能码为06,写多路功能码为16;

所以,一般触摸屏上所谓寄存器地址以1开始的,实际上都是以寄存器编号来定义的,但实际地址还是以0开始的!这个监控数据报文格式就能知道!

楼主:
也就是说MODBUS通讯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C:
科学计数都是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