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水泵抽不上水是咋回事?

楼主(2016-07-07):
电机方向正确,止回阀装在电机出水口,水池比水泵低1米多,抽水口在水面下,止回阀出来的水管也高1米多,现在打开水泵抽不上水,打开止回阀的螺母往里面灌水也灌不了多少,把止回阀里面的片手掰起来灌水也灌不进去多少,好像水泵堵住了一样,直接开水泵止回阀根本打不开,好像还要往里面吸住一样,这是啥回事?调货电机线也不行,电机扬程40米

网友A:
是不是水封坏了呢?

网友B:
这个方式抽水出口不必要装止回阀,本来就不该用这种泵,考虑在进水管增加一个底阀吧,管道必须增加灌水阀门做开机灌水用

网友C:
是不是进出水口搞反了

网友D:
哈哈 按二楼办

网友E:
空气排不干净。
不该用管道泵,用普通离心清水泵。

网友F:
应该用自吸泵

网友G:
泵型选错了。你这是管道泵。水泵的进水口要比水池低才行。

网友H:
这种水泵应该是用来给管道增压的而不是直接用来抽水

网友I:
你这个增压泵怎么吸的上来水

网友J:
把止回阀装到吸水口底端—底阀,然后灌满水起泵试试,也许就成了。
灌水的时候底阀不能大漏水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泵型选错了。你这是管道泵。水泵的进水口要比水池低才行。
表示赞同泵。管道泵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L:
旋转方向看了没有

网友M:
管道泵顾名思义,这种泵吸程小

网友N:
把止回阀安装在进水口处,然后打开水泵排气口再往管道注水把空气排完关闭排气口打开水泵运转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是老板仔买回来的,然后是请外面的人装的消防用的,等我接上线就不行了不懂这些

网友O:
应该安装一个海底阀在,否则你的泵将无法使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把止回阀安装在进水口处,然后打开水泵排气口再往管道注水把空气排完关闭排气口打开水泵运转就行了。
好办法

网友Q:
进水口位置有没有阀门?

网友R:
这个泵选型选错了吧?

网友S:
水泵有问题吧。

网友T:
2楼说的对,水池比水泵低1米多,水泵进水管得灌满水才能抽起来,管子里边都是空气,你怎么去抽水啊!如果你的水泵进水管道比水池的液位还低,这种情况下启动水泵是可以直接把水抽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那如果装个底阀要是不行的话又不想换泵那不是就要把水池打通,把泵装在水池底下咯,要么就换自吸泵,这个管道泵没有灌水的地方

网友U:
止回阀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U:
确定没反,应该如回复所说要用自吸泵

网友J:
回复 楼主:
出口没装压力表?
消防用的啊?那不合要求。

网友V:
管道泵不要灌水,要排空气

网友W:
泵选得就不对,用自吸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V:
请问怎么个排气呢?空转?

网友X:
是不是止回阀装反向了

网友Y:
你这是普通离心泵
要用就得装底阀,第一次抽水要补水的!

网友Z:
这个不是自吸泵

网友AA:
你这个水泵吸程较低,主要是管道内部没有充满水;你只有装一个专用底阀后灌满水就行了

网友AB:
水帮不对。这水帮是增压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泵选得就不对,用自吸泵啊。
消防水泵有选型要求:不得选用自吸泵,因为自吸泵延迟比普通水泵大

网友AC:
不应该用这个水泵的,换一个吧。

网友U:
用潜水泵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