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伺服电机如果只用作速度模式是不是浪费,变频器比它便宜多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有精确定位的或转矩控制的场合才用伺服,或者说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完全可以不要,只设计位置和转矩模式即可。

网友A:
速度也有精确控制啊,可以通过编码器反馈。
当然变频也可用编码器,我认为效果肯定没有伺服的好

网友B:
有编码器反馈,精度不一样的!

网友C:
同样速度控制的精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你不用不代表别人不用,产品是要有一定的覆盖率,功能多适应市场能力就强,再说精准度也不同的

网友E:
就电机本身来说性能都不一样的,变频器对应的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10年时买了一套安速的伺服,那个经理跟我说伺服驱动器是他们自己做的,但电机仿不出来。

网友F:
如果两台电机需要高精度同步变频器就不行

网友G:
暂时看浪费了,如以后设备升级,空间很大。

网友H:
呵呵;你以为伺服去掉了速度模式功能成本会降1/3?
真是这样的话那倒开发出只有定位功能的倒是不错的想法;

网友I:
我们公司购买南二机产的插齿机就是使用速度控制的伺服系统。

网友J:
有些场合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K:
这得看设备对控制的要求高不高

网友L:
伺服电机基本属于实时响应,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较长
例如我们用机器人给汽车玻璃涂覆密封胶,在轨迹需要胶量不同时要求实时响应,此时变频器无法满足实时性,滞后太大

网友M:
伺服控制做转速控制,我正想要用,看到楼主的题目就很好奇,于是进来一看。哈哈,还好,大家的观点都很不错。伺服控制虽然价格贵但是它的功能其他驱动控制形式不行,达不到现场需求。矢量控制能满足大多数的速度控制场合,但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交流电机的弱磁升速,矢量控制只能做到电机6倍额定频率(300Hz),而伺服控制,可以做到12倍的(600Hz)。另外就是伺服控制的实时性,它的处理器扫描周期是矢量控制的一个数量级差别。所以伺服能快速的实时响应。

网友N:
只是提供这样的功能。不存在是什么浪费。选型看情况的需要

网友O:
我司做的贴标机出标就是用速度模式,出停标靠光纤控制。

网友P:
工作模式的话,你就算不用速度模式价格也不会降低,硬件的成本还是一样不变

网友L:
伺服驱动器说白了就是比同功率变频器电压上升率下降率要大,同时属于闭环矢量控制,算法和硬件比变频器高

网友Q:
使用时不太可能只用到速度模式吧

网友R:
想要用速度控制 需要有點技術能力 速度控制可不是調速

网友S:
伺服响应快,过载能力强、调速范围广。

网友T(2021-06-29):
伺服速度模式响应快,外部加位置环代替伺服内部位置环。变频器没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