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要求称500g的物料。用500g砝码标定时客户要求必须在499.98到500.02g我应该选择多大的称重传感器。
(仪表的最小分度值设为0.02g)

现选择了3kg的传感器,在客户灌装间外面标定500.02gd但是在灌装间内标定500.08-500.16g不等。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地面铺的石英砂会不会有干扰对传感器。

接线问题称重传感器线很短就接了根六芯屏蔽线引到仪表的。(是不是这有问题)。

还有是不是传感器的线得有专门的线槽固定?

标定不准灌装也不准所以我感觉以上的问题?但是没有经验第一次做不知是不是这原因?
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传感器没有安装好?

网友B:
直接给传感器厂家打电话。

网友C:
分度数达到25000了,这是天平要求。对传感器和仪表要求都比较高。稍微震动或是倾斜就容易超差。

网友D:
这个个人觉得最好是用天平做,然后天平再跟PLC通讯,天平也尽量不要拆开。

网友E:
这样的精度传感器至少是C3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就是c3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影响稳定的因素很多特别是0.02g的精度,像地面的震动,风吹,温度的变化(温漂),仪表自身的热稳定性等等。
大多数仪表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都是从软件着手解决。你可以试着加大滤波系数,改变收敛常数,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指标已经超出了仪表的硬件能力。

网友F:
地面平整度、地面震动等均会影响精度值

网友G(2016-09-23):
7楼说得很对,是个行家,即使校准了在现场使用也很难保证±0.02g的误差。

网友H:
振动容易变

网友I:
还有你料是怎么下来的,如果是液体,用泵的话要考虑下来时的惯性就击,很多泵有脉冲的
不知道软件上是否能做这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