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接修台西门子43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的,接修时模块烧了,拆了模块量驱动板±极已短路,换块驱动板上电试机时报F0001故障,量a786j的供电正常,1和8脚5.2v,9和14脚4.95伏几,11和13脚输出分别2.5v,2.4v。请问下大师这样是哪里问题?(对了,上电时听继电器吸吸合合几次才吸合的)

网友A:
模块装了没有?r0027=?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刚遇到过,满足 A786J的条件并不一定能彻底屏蔽F001,后来我是挑开电容板上的2个68兆电阻一头送入P+端F001报警才解除,最后带电机正常运转。之后现场装机我不在现场,据说是刚运行不到一分钟炸了!不是模块炸而是输入电源压敏电阻炸了一个,原以为就炸个压敏,换好压敏上电报F001,检修后是驱动坏了3个稳压管,一个是驱动上桥电源稳压管20V,还有2个是驱动负压稳压管5.1V,换后带电机正常,大家分析下压敏还有3个驱动稳压管坏是什么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