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是几个意思?

楼主(2016-07-08):
我是想把D0,D1的数据分别传送到D4和D8,在分别乘以100保存为32位的数据为什么实现不了?

楼主:
其实我是在利用触摸屏做配方,吧配方的数据下载到PLC的D0,D1寄存器里面,然后我想把这个数据类型变换为32位的,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在利用触摸屏做配方,吧配方的数据下载到PLC的D0,D1寄存器里面,然后我想把这个数据类型变换为32位的,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
直接将程序改为:
LD M8000
MUL D0 K100 D4
MUL D1 K100 D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担心数值大的时候会溢出所以用的双字

网友B:
M8000是一直接通的吧,D4相乘的结果又做乘法;如果可以,可改成不同的元件试。
也可能是我没有理解意图。

网友C:
这样D4D8会不会每次扫描都会变啊!

网友D:
用M8000是每个循环写一次,又重新覆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担心数值大的时候会溢出所以用的双字
那么就将DMUL D4 K100 D4改成 DMUL D4 K100 D100
将DMUL D8 K100 D8改成 DMUL D8 K100 D104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竟然好了 。。。。

网友F:
16位乘法结果是双字,32位乘法结果是6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是从上到下的扫描每次D0,D1都会给他们传送数据的,

网友B:
1000×100=100000>32767。

网友G:
使用MOVP  DMULP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下这两条指令的用法?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网友F:
楼主估计还是把寄存器分度不好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H:
1、 MOV D0 D4
  MOV K0 D5
  MOV D1 D8
  MOV K0 S9
  DMUL D4 K100 D4
  DMUL D8 K100 D8
不给D5与D9赋值0的话,其中有一次计算有进位也就时说D5与D9不为0时就会出现你那种情况

网友I:
新手学习来的,是不是因为M8000一直接通,每次扫描都乘100,D4,D8乘100的N次方。

网友J:
用dmov试试。全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