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IP等级 一测便知

楼主(2016-07-08):
之前一直很苦恼 我们有客户设备洗车机 使用环境水汽比较多 所以选型的时候特别注意IP等级
特地推荐他选用了IP68的传感器 但还是时有进水现象 换了好几家传感器牌子 结果一样有一定概率损坏的
痛定思痛 撸了台试验仪 摆事实讲道理 只看结果不听忽悠 如果大家以后有测试需求可站内信我哈

网友A:
楼主能讲讲测试原理吗?

网友B:
没有看懂怎么测试

网友C:
“密封实验仪”?什么原理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透明的亚克力桶是密封容器 上面有一根器官
下面的底座是可以控制阀门 实现加压或抽真空 这样做有点类似加速老化
因为我们发现 一开始传感器的确密封性是良好的 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
比较接近开关防水靠的是硅胶 硅胶这东西关键就是抗老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透明的亚克力桶是密封容器 上面有一根器官
下面的底座是可以控制阀门 实现加压或抽真空 这样做有点类似加速老化
因为我们发现 一开始传感器的确密封性是良好的 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
比较接近开关防水靠的是硅胶 硅胶这东西关键就是抗老化
楼主现在可以制作成品销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就是买了别人的成品 用来自己测试用的

网友A:
还以为楼主自己做的呢

网友D:
难道买的传感器提供的ip等级和实际不一致,还需要测试?

网友E:
我们看到的产品上标示的防护等级是一个理论值,一我们这个测试装置是要看几个品牌的传感器的实际防水性能比较一下到底哪个会更好,二是看实际的使用模拟外界的环境,有压力和水气较大的的环境中实际是什么情况,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是否可以达到这个防护等级?在有些行业是很有必要测试的。比如在洗车机行业等比较恶劣的使用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