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我这边有一个三相电子式数字测控电表一直在报警,我怀疑是剩余电流互感 器感应到哪个回路有漏电所以才一直报警。当我把控制测控电表的那个保险丝拉掉再合上又不会响了。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报警。我 这个下面有五个三相的小型 断路器。我要什么来把这个问题给消除掉。

第一张图是测控电表当报警的时间显示是D01是合上的。当不报警的时候D01和D02都显示不报警
第二张图的剩余电流互感 器规格1A/1V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表?有说明书吗?

网友B:
把你下面五个三相的小型断路器逐个拉开,判断哪一路有漏电现象。

网友C:
还是先看电表的说明书吧!

楼主:
好的我先把下面三个断路器关掉先试一下,然后找出电表的说明书。

网友D:
是不是测控电表有问题呀。

网友E:
你把下面的小断路器一个一个的关,哪一个跳就是那一路漏电!

网友F:
1、仪表部分元器件劣化导致错误报警;
2、线路漏电请检修后运行:漏电可是会导致死人的,请务必重视

网友G:
可以每个回路分别断开排除。

楼主:
好的  我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