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四线接线

楼主(2016-07-08):
各位师傅这个图线路怎么接,谢谢

网友A:
电源线需进漏电保护开关,含N线。

网友B:
总开关是3相+N的漏电保护器才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三相四相插座。单项三线插座。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三相四相插座。单项三线插座。怎么接。谢谢,
三相四孔插座,刚好有一个帖子提及到了: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安全供电问题;说的是三根相线、一根保护线。
单相三孔插座,则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N)、一根保护线。

要问接线嘛,对于漏电保护开关,应当我没有动手接过;所以,称不得大师两字。
另外,电工技术用词中看到错别字,而且是一再错,令人不是很舒服。

网友C:
一般都是上面地线,左右下是火线,单项三线插座是左零右火上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