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根据位置控制原理可知,只要有偏差电机就不会停,直到偏差为0.这就叫闭环。这时即使你人为想转动主轴都不可能,因为一转偏差就不为0.不为0电机就不会停,会反向作用到为0为止。所以位置控制时电机是 转 不动的。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让它 清零 呢?

楼主:
刚做了个实验,终于明白了这个偏差计数器
1。查网上大家说的这个偏差计数器都不完全正确 ,大多说是偏差=目标总数*齿轮比-编码器反馈总数。开启时偏差最大,最后一 直运行到偏差为0时停止电机。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是:偏差=指令脉冲进行中的已输入脉冲总数*齿轮比-反馈总数, 开启时并不是最大,因为这时已输入脉冲是一个一个输入的并不多,反馈总数也不多,这样只要输入脉冲在增加,就有偏差,电机就不停。偏差越大电机转速就越大。
  这时的速度取决于输入脉冲的频率,当然其中有复杂的PID闭环控制。
2.上面说的没错,只要不为0,电机就会转到为0为 止。如果主电源在运行中关断或运行中使能OFF时,这时电机是不转的,而指令脉冲继续,即已输入脉冲总数在增加,而反馈总数不增加。可想而知这时的偏差计数器值会很大,如果这时重开主电源或使能ON时,电机将会怎样???烧掉吗?不敢试,合一次清零脚清零吧 。

3.有人说为什么我故意让使能OFF或关主电源,也不人为清零偏差计数器,为什么重启后电机不但没“烧”,连动都没动。因为驱动器出厂设置参数是让驱动器在关主电源和使能OFF时自动清零了。
  这里网上有师傅说想让重启后继续走就不要清零,想让重启后不再走了就清零。这只能说是你想想的。绝对不能重启后再走,一定要清零。松下A4的Pr67 69可设置自动清零。因为不清零你不知道偏差计数器值是多少?重启的速度是多少?什么都不知道就让电机走,这叫控制吗?万一偏差很大很大呢?
(半懂不懂就一切按出厂设置。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4.网上很多人说,电机运行后机械有累计误差,有师傅说偏差清零即可解决,以前我也听了,现在想想太可笑了。机械误差有编码器整数处理部分的微小误差、机械传动误差、等等其它原因造成的,是什么造成就处理什么部分,跟偏差清零没半毛钱关系。想想当时我也信老师傅吹的!!

网友A(2017-05-11):
你的意思电机停止时,偏差计数器是为0的,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清零或者断电。那怎么知道伺服丢步了多少没有执行,一开始我感觉是看偏差计数器来知道伺服丢步了多少没执行。偏差脉冲和滞留脉冲是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