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各位师傅好!我是新手最近刚刚买了一台DVP32ES200T模块自己学习用,主要是想学习伺服,编码器这块以前没有接触过,昨天同学给了一个编码器接上PLC编写了一个程序试了试,DCNT没有任何反应。希望哪位师傅能帮我写一个简单的编码器高速输入的程序。  谢谢  327404537@qq.com  下面是我的程序,编码器的接线是棕色和蓝色接PLC的24V输出然后棕色24V+并联到输入公共端然后黑色线就是A相接到X0 。请各位师傅给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首先不说程序如何,你的接线就有错误,如果使用-输出的传感器,开关,编码器等,PLC的S/S端口要接入电源+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  输出端就是接了24V+,  从PLC的UP0接的24+   这样不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DC OUT 才是PLC的24V输出端口。UP0/UP1应是输出的的公共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的电源接输出还是输入没有关系吧只要是24V就可以吧? 然后我在输入的公共端加一24V+与编码器A相形成回路。这样不行吗?

网友B:
我的ES2怎么跟楼主不一样呢

网友A:
这样接线,把你的接线图发上来。

网友A:
UP0/ZP0是外部直流电源接入此端子,并不提供直流电源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ES2怎么跟楼主不一样呢
他的是00T2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  我确实接线错了,编码器的电源接错了我接到了输出端的UP0和ZP0上,看手册的时候就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师傅的帮助, 线改好后通电看到了输入点X0指示灯闪烁通过高速计数指令dcnt也看到了脉冲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