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SIMATIC Manager  设置问题不能打开压缩文件  也不能归档 打开压缩文件时候如上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Manager  设置问题不能打开压缩文件  也不能归档 打开压缩文件时候如上图所示

虽然你发完帖子也不知道自己开看帖子图是否上传了,但是我还是猜测一下,这不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而是为了我能赚1分。

出现不能归档可能是PKZIP压缩软件没有安装好的关系,不过没有关系,你用WinZIP,BandZIP或者是WinRAR在你的程序保存目录下解压压缩文档效果相同。

网友B:
图片呢?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