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终极求救,PLC做主站Modbus采集模拟量,输出到仪表的高手看这里

楼主(2016-07-09):
程序在这里,目前只能采集前两路,到第三路就出现6的错误,监视程序可以走完全程,但是以后的每一路都出现6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完了分数X2

网友A:
PLC品牌呢?楼主最好把品牌事先说明,因为部分人可能没有楼主PLC的软件,下载文件就不需要了
【方案】
发展国产化:华北工控基于国产CPU龙芯7A1000的工控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S7-200,CPU224xp DCDC

网友A:
西门子我熟悉,你这个完全会做,但是:
西门子因为行贿,我不会再应用一毛钱的西门子东西,拒绝应用西门子任何东西
【方案】
基于 PC 和EtherCAT的控制平台对粒子加速器进行现代化改造

网友B:
轮询读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方案】
技术简讯 | CC-Link红外线中继器模块的停产通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只能读取两路,第三路的时候就出现了6错误
程序是可以走完的,数也都可以采集到,但是出现6错误后该发的发不出去了,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费心再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只能读取两路,第三路的时候就出现了6错误
程序是可以走完的,数也都可以采集到,但是出现6错误后该发的发不出去了,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费心再给我看看,谢谢了
呵呵!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方案】
英威腾CHV190中压变频器在双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上的应用

网友D:
回去帮你看看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AI主板定制化方案,赋能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问版主个问题!读模拟量用模拟量模块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走通讯!烦请一下版主!谢谢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产品方案,助力实现变电站的智能化巡检监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版主个问题!读模拟量用模拟量模块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走通讯!烦请一下版主!谢谢
如果是多通道的模拟量,比如有72个通道的模拟量需要采集。如果全部使用PLC控制器扩展模拟量单元,有时候成本巨昂贵,而且有的PLC的模拟量扩展单元数量是有限制的。
如果采用RS485通讯总线的传输方式,成本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下来。比如72路模拟量,可以使用3个串行通讯端口组建每个端口连接24个终端数量,就是3×24=72
【方案】
使用FLIR A320红外热像仪进行自动化质量控制,确保Ford Genk生产出性能卓越的汽车

网友G:
PLC 品种这么多 各家各不太一样 这样说 可能很能帮上啥忙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哦!明白了!谢谢哥们指点啊

楼主(2016-08-18):
回复 网友E:
老板省成本,你有办法讲道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问你个问题,用组态王去监控PLC采集来的数据,要走Modbus协议,PLC是CPU224XP,有两个串口,现在情况是这样的,PLC是个主站通过Modbus去读传感器的值,这占用了port0口,现在port1口既要带一个触摸屏,又要和组态王通讯这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