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编程线用的是网线,但是笔记本只有一个网线接口,想一直连着PLC,但是又不能上网了,没有WIFI,有没有什么扩展硬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USB接口的网卡转换器,几十元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搞定!

网友B:
搞个无线路由器爽死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搞定!
楼主能介绍下如何连接的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个无线路由器爽死你了
让我想起年终礼品兑换的无线路由器。

网友E:
无线路由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F:
有线路由也可以的

网友C:
用网线连接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路由能解决问题吗?
无线路由应该能,它可以选择网卡,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连接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 怎么办?
有自动查找功能,一台PLC不用改IP,多了好像就要手动设置IP了

网友C:
关键是在哪个网段都不知道啊  厂家没有提供  这样电脑本地也没办法设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