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求帮助

楼主(2016-07-09):
现在需要编写一个程序,
逻辑如下:
采集到的模拟信号在3S时间内突变,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例如:采集的压力为1MPa,在3S的时间内突然间变到3MPa(可设),那么就输出一个报警。
谁会写这个程序,需要用中断吗?

网友A:
定时加比较就可以,当然看你定时的时间,非常短的话就要用中断。
简单的滤波即可

网友B:
我的方法,先比较,后定时。

网友C:
实时比较再配合定时器即可

网友D:
用比较的方法可以实现报警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