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伺服在什么时候需要调整刚性和增益??怎么去调  谢谢大家,其实我并不是说要具体什么型号去调什么参数,而是像7楼所说的那样一个调的方法。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A:
刚性伺服里面有参数可以调的

楼主:
我知道可以调,怎么调??有没有一个经验的调法,

网友B:
什么设备?
一般要求的好像不用调,用经验值。

网友C:
怎么去调整手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D:
什么伺服呢?

网友E:
这个不都是在整定的时候要调校的么。

网友F:
刚性只是简单调节轴系软硬的,越大定位时间越短,但是运动停止时可能会出现抖动,增益一般调整伺服精度情况下调的,我认为位置控制有两种情况,一种为跟随误差,一种为定位误差,跟随误差就是运动过程中指令和反馈的误差,值越小代表走的越准,定位就是在越短的时间内到达指定位置,比如100ms达到指定位置且误差不超过0.01mm,当你机器需要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就需要调整增益。这个东西比较难调,一般请厂家技术支持帮你调好以后同种机台直接导入参数。

网友G:
三菱的可以自动调整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我并不是说要具体什么型号去调什么参数,而是像7楼所说的那样一个调的方法。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H:
带上负载静态时如果抖动证明刚性太弱此时加大刚性,别人调整刚性参数后如果制动过猛一般是刚性太强

网友I(2020-09-11):
回复 网友H:
电机原本负载98.10   可以设置的最高负载为300 但是加到120就会振动报警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电机刚性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刚性大就出力越大!!
你设定运行时噪声合适震动较低即可,不要追求刚性数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