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6-07-09):
45KW风机变频器近来电流很大,电机没力,换了一台变频器电机正常。什么情况

网友A:
是变频器显示电流很大还是电流真的很大?

网友B:
换的是同型号的变频器吗?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有问题了?

网友D:
会不会设置有问题

网友E:
估计你的原来的电机存在线圈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普通电机有时候低频运转造成的提前老化,常见于铝线线圈的

网友F:
电流很大,怎么会没力呢?是不是电机坏了,短路了

网友G:
变频器老化了吧。

网友H:
换变频器就好,明显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I:
把那个变频器试一下别的电机不就知道了

网友J:
变频器输出上下桥臂有环流?要坏没坏的状态?

网友K:
那肯定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L:
恢复下参数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