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stop)命令怎样写
s7-200

网友A:
这个大家都是“END”

楼主:
请问怎样写啊

网友B:
请解释清楚,是做什么用途的“STOP”命令?做整个程序的停止?做单个元件的停止?

楼主:
结束整个过程
就是驱动不存在
结束整个

网友C:
前面加个条件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用延时闭合可以吗

网友D:
PLC程序应当是反复执行的,只要不将运行开关关断或用软件控制等使程序停止。
若是控制流程的中止,则需根据具体要求编程(我不了解S7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