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链接笔记本,按照这张图,焊接RS232C数据线联机还用驱动吗?

楼主(2016-07-09):
三菱触摸屏,链接笔记本,按照这张图,焊接RS232C数据线联机还用驱动吗?这样连接能成功吗
用的触摸屏型号为

网友A:
不需要驱动,能不能成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802S怎么会联系到三菱的屏上?
所以你的接法100%是联机不上的;

网友C:
应该是2对3,3对2吧。既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

楼主:
最上面的图就是2对3 3对2 4对6 5对5 6对4 7对8 8对7 ,我查的RS232C的全接法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没啥大问题就自己焊线试试,屏在设备上,怕出点问题把屏弄坏了

网友D:
笔记本电脑有232口吗?如果有用这个电缆FX-232-CAB1

楼主:
买了个力特的USB转232的接头,可以用了

网友E:
喜欢动手做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脑有232口吗?如果有用这个电缆FX-232-CAB1
这个我自己做了一条,传输那个慢啊…………别无选择,练耐心的。

网友B:
A900的HMI下载线型号为AC30R2-9SS;
用F900的FX-232CAB-1也可以;

网友F:
现在买的笔记本绝大多数没COM口,所以买根USB转232的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