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上次改造一台设备,用三菱FX3U  PLC,原设备是FX3GA,触摸屏是威纶通的,如何把两台PLC数据和触摸屏连接呢,没做个这样的案例,不知道具体如何下手,如硬件连接,软件设置等,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屏具体型号,有没有多通道功能。
用三菱目前最便宜的GS系列屏同时连这两个屏没问题

网友B:
如果这触摸屏有两个通信口,那么两个通信口都走编程口协议,这是最节省硬件的方案了!

网友C:
方案1:2台PLC用RS485再连屏;
方案2:2台PLC都直接连接屏;

网友D:
看你的屏什么型号,两个串口独立的可以分别接plc

网友E:
通过485,把PLC站号设成不同站号,再把HMI里的站号选择为预设,这样可以通过改变站号实现与不同PLC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485,把PLC站号设成不同站号,再把HMI里的站号选择为预设,这样可以通过改变站号实现与不同PLC的连接
谢谢,到时试试

网友F:
每台PLC上加一个485BD ,在PLC里设置为不同的站号

触摸屏选择三菱PLC的 485BD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每台PLC上加一个485BD ,在PLC里设置为不同的站号
触摸屏选择三菱PLC的 485BD通讯,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是如此做过,完全正常

网友H(2018-08-09):
回复 网友F:
能发一个案列过来学习一下吗,就是一台威纶通MT6071IE触摸屏与两台三菱FX3GA直接通讯,每台PLC加一块485通讯板。邮箱49150166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