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测电流吗

楼主(2016-07-09):
各位高工好!
如上图是四个电流表同时分别测四个灯管,零线共端,由于某些原因,火线也要连接起来;请问这样能分别测出电流吗;准确吗?
我刚注册也没分,只有感谢大家啦!!!

网友A:
由基尔霍夫定律,节点电流流入等于流出。把那几个表的数值相加,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四个电流表分别测四个灯管的电流;不需要加一块算

网友B:
相线是同一相电源吗?否则不能如图示并在一起;
所测电流好像不是分别测得的,除非功率一致,可以得到相当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是同一相电源就可以分别测来是吧?

网友C:
是什么原因,不能把电流表分别接到火线并联点之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这是自动化设备,上一站要求零线火线共端,下一站要分开;不可能人工分开吧,那做自动化就没有意义啦

网友D:
图有问题吧?这么短接直接短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3楼是说,若不是同相电源,图示情况会引起短路。
未能理解设计意图及具体情况;
但支路电流,电流表应当接在单独的支路上,看能否做到这点(如5楼所说)。

网友E:
等个还用测电流?

网友F:
各位老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看图说,只有一个火管在用,而你要测4个灯管。

网友H:
加适合的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的线接错了。应该接在节点之后。

网友I:
可以测这样!

网友J:
图画错了吧?

网友K:
这个测量出来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要不你就一个表送一次电测量。

网友L:
这个设计电气图的属于疯子:鉴定完毕

网友M:
可以并联,应是同相,为什么不在表前分线呢。

网友N:
有这样的电路?四路电源说是同相又分L1、L2、L3、L4,且四块电流表;是不是四路电源供电,工作时只有一路电源供电,其他三路备用?可一般都是一主一备的啊!且电源标号有错误,一般是同一电源才标L1、L2、L3;怎么有L4呢?不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这个设计电气图的属于疯子:鉴定完毕
人家这样画有人家的理由,或者对该方面内容接触不多,不需要谁“鉴定”;
在论坛上,不允许对他人造成可能的消极影响!

回楼主:
有疑问提出来是好的,提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楼主可将要求理顺后,参考网友们的提示,结合相关原理,构思出合用的电路。

网友P:
这么做是测不出来的,只能测出每根线的电流,但具体流到哪去了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Q:
每路电流表不能反映对应灯管的电流

网友R:
你图画错了  标号也错了  容易误导大家  如果照你画的图  相线直接短路了  还用测吗

网友L:
本帖子顶楼的电路图,不管是初中物理、电工手册或者其余电气手册均无法见到,纯属不正常者的臆想!!
因此有上述语气。因为这种已经不是正常人的学术讨论了,用这种语气只是纠正他让他回到人类思维方式。

网友S:
应该准确不了,总电流好测算,但4只表读数可能不一样.前提L1-L4同相.

网友T:
如果是同一相的干嘛不在L1到L4并起来这样才可以测量每一个的电流

网友U:
将打叉的线断开就可以测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本帖子顶楼的电路图,不管是初中物理、电工手册或者其余电气手册均无法见到,纯属不正常者的臆想!!
因此有上述语气。因为这种已经不是正常人的学术讨论了,用这种语气只是纠正他让他回到人类思维方式。
不服输、不承认错误,这点完全可以理解,并且认为是正常现象;
但你知道是这种情况,还那样说——如果是在工作中,因为有的人的个性如此、有时倒还可以,但在论坛不宜这样。
而且作为先学,对后学应有爱护之心。

在思考时出现错误,只要还没有实施,就暂时没有实质性的损害;
当然,原则上应当及时发现错误,避免有损害的情况出现,所以才需要思考。

楼主可参考21楼、27楼等的提示,再理顺一下思路;
而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够学到知识、受到启发,就应当心存谢意,而不计较他人的态度。

网友V:
这样改接就能测到电流

网友W:
浪费 没意义

网友X:
哈哈。图是产生故障后画的。L1L2L3L4不是ABC相,只是说火线1-4.他们上一级是L。各路电流表可以测量电流,但没有意义。L1有电L2L3L4没电,测量的是四个灯管的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