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请问:锅炉几吨是什么意思啊?刚刚环保局的来问我们的锅炉是几吨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蒸汽锅炉每小时额定蒸发量:t/h
设备铭牌上有相关参数。
如图:

网友B:
是的,可以看铭牌;或者询问操作工,及另外知道情况者。

网友C:
不是锅炉的重。

网友D:
意思是整多少开水。产多少气。

网友E:
产生蒸汽量的吨位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了!

网友F:
每小时可以蒸发多少吨水。
这个参数可以折算锅炉的热功率。
你的铭牌上写的是2T/h。

网友G:
看名牌有多少t/h

网友H:
你的锅炉额定产气:每小时出产12.5公斤压力水蒸汽2吨

网友I:
一般1吨代表60大卡或700KW!

网友J:
现在应该不用了吧,这是过去用的指标,锅炉过去的吨位是按照生产多少吨蒸汽计算的,也就是蒸发量计算,现在都按照产热量计算,现在应该是多少兆瓦。

网友K:
看铭牌和说明书

网友L:
这个设备不归你管吗

网友M:
每小时出产12.5公斤压力水蒸汽2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