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一.有运行信号,因工艺需要,面板电位器需拧到0停车。故障是:电位器拧到0,不能有效停车,必须用手拧着不动才行。
二.面板控制,变频器上电就运行,按停止键可以停止,但松开又运行,变频器不能停车。

网友A:
1,电位器是否损坏?
2,运行按键是否损坏?
处置方法:替换。

网友B:
会不会设定问题,第一个,一松手,电位器飘移,预置有效零功能。楼主没说具体情况,是使用中出现了问题,还是调试阶段?

楼主:
第一种情况,电位器损坏。
第二种情况,运行键损坏。

网友C:
1、把变频器零位值调高一点;
2、换面板

网友D:
电位器应当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