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WORKS3问题!

楼主(2016-07-10):
我重新安装GT WORKS3之后,里面的所有寄存器地址全都没了,还有条形图表也没了,为什么?

网友A:
我还没开始用3
目前使用的2
安装问题?
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B:
GT WORKS3是触摸屏软件??
我真的没有用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用2,后来2不够用了,就用的3,软件好大,装一次要2-3小时,晕,装完还出问题,郁闷死了,我都重装2次了,还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三菱触摸屏软件。

网友B:
反正我还是“GT Designer3 ”
我还是用这个编程触摸屏

网友C:
用过GT designer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用2,后来2不够用了,就用的3,软件好大,装一次要2-3小时,晕,装完还出问题,郁闷死了,我都重装2次了,还这样。。。。
一个人机软件弄的这么大也太没劲了,你没换台电脑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