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松下 mbdkt2510ca1驱动器 控制MHMJ042G1U电机   额定转速是3000r/MIN
现在   速度控制模式    模拟量输入指令是0-10V电压信号
现在   速度指令输入增益的值为500   那么电机0-10V对应的转速范围 应该是0-5000还是0-6000呢?
小白请教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参数可以设置的

网友B:
额定转速是3000r/MIN,短时可以4500r/p;
不要长时间在最高转速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