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炸的如此撕心裂肺!

楼主(2016-07-10):
最近几天连续下雨,天气不稳定·有个厂里风机变频器250KW坏了,经检查竟炸的几乎还有主板是好的了,其他外观好的模块均是控制部分坏了。当初遇到过宝德变频也是,一炸就是全部模块和电源板

网友A:
这个还值得修吗

网友B:
潮湿?进水? 绝缘降低然后就如楼上图了。
拆零件用了。
散热器不错。

网友C:
湿度大内部短路

网友D:
潮湿引起的情况下比较多!

网友E:
不用再犹豫修还是不修了;

网友F:
基本报废,拆配件用吧

网友G:
连锁反应的核爆?这么大的变频修好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H:
一团黑啊最近下雨连包装袋的零食都转潮了

网友I:
环境不好,湿度高,加强通风

网友J:
桑拿天,变频器脾气也暴躁啊!
没修理价值了,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K:
再怎么也比西门子好多了:一台22KW西门子伺服电机驱动器直接起火烧毁整个控制系统12个大型连体控制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一团黑啊最近下雨连包装袋的零食都转潮了
漏气!用自封袋。

网友L:
功率越大,炸得越惨,好像。

网友M:
炸得真够惨的,话说最近天气也真是够了。

网友N:
没有修理价值了啊,买新的换上吧。

网友O:
搞得这么离谱
还是做拆机备件吧!

网友P:
国产新机得三四万吧。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有点不可思议,亲身不经历的话还真难以相信!

网友R:
250KW的机器,肯定是有维修价值的,就看你怎么修了

网友S:
这还不算惨的,我经历过一次400KW的,柜子里面直接烧没了,所有模块都炸飞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R:
250KW的机器,肯定是有维修价值的,就看你怎么修了
如果主CPU板以及驱动板全部炸飞,那个建议直接卖废铁废铝

网友T:
这个直接不用修了吧

网友U:
可能是潮湿引起元器件间短路

网友V:
250kw就不修了?这问题不是很大啊

网友W:
前天修一台250KW的,换了50多个元件

网友X:
环境不好,炸也属正常

网友Y: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Z:
这种情况换板比较好

网友AA:
只能换新的

网友AB:
看样子的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