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一个hmi或是plc上连几个设备,如变频器,温控等,
一个HOLIP变频器支持8N1,8N0,8E1,8O1等格式
台达变频器支持8N2,8E1,8O1,格式,但就是没有8N1格式,
而温控只支持8N1格式,且不能选择其它的
为了匹配温控,必须要把hmi的格式改为8N1,但是台达变频器没有8N1,这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A:
换变频器

网友B:
支持modbus的变频器很多了

网友C:
呵呵;选型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选型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呀;
之前没有留意这个呢,而且8N1也是比较常见的呢,谁想台达居然不支持

网友D:
只要牵扯到通讯就一定要在选型的时候全部考虑好,不然就会出现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玩不转了

网友E:
可不可以分开连?HMI232连PLC和485连温控表,而PLC485和变频连接

网友F:
你把台达变频器设置为8N2 ,估计通讯也没问题。

很多设备对停止位的长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台达变频器设置为8N2 ,估计通讯也没问题。

很多设备对停止位的长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你告诉我怎样改?

除非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台达变频器设置为8N2 ,估计通讯也没问题。

很多设备对停止位的长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今天问了台达的服务,他说有8N1,然后发了个图,说用8N2,但我试了,8N2通讯不了
好郁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台达变频器设置为8N2 ,估计通讯也没问题。

很多设备对停止位的长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今天问了台达的服务,他说有8N1,然后发了个图,说用8N2,但我试了,8N2通讯不了
好郁闷
没具体试过,我猜一下:为了通用性,他们应该考虑,8N1,8N2,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台达变频器设置为8N2 ,估计通讯也没问题。

很多设备对停止位的长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今天问了台达的服务,他说有8N1,然后发了个图,说用8N2,但我试了,8N2通讯不了
好郁闷
没具体试过,我猜一下:为了通用性,他们应该考虑,8N1,8N2,通用
郁闷的是居然再找不到台达的技术服务问了,今天联系的这个就发了信息,就再不理了

网友G:
可以让你们采购给一个台达销售的电话,通过他找技术也可以。
大多都是8N1,台达应该包含通用格式才合理

网友H:
台达变频器可以设置成1个停止位的

网友H:
或者用有两个串口的屏

网友I:
找你们公司的采购,问供应商,让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如无,可换供应商。现在做生意不单单只是买卖产品而已,更多的是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你们公司的采购,问供应商,让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如无,可换供应商。现在做生意不单单只是买卖产品而已,更多的是服务。
台达很牛,我找代理,都让我找工厂,打他们400电话,从来没有接进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你们公司的采购,问供应商,让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如无,可换供应商。现在做生意不单单只是买卖产品而已,更多的是服务。
今天终于确认到,台达M系统是没有8N1的通讯格式的,只有常见的那几种格式。
算了,准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