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光耦问题

楼主(2016-07-10):
欧瑞变频器FC1000-30KW炸机,简单测量更换驱动板单独上电,静态6路驱动5路-7.5V,输出电压异常的一路是下桥,输出为-5.2V,光耦ACNW3190的5脚和其它正常光耦电压一样都是-7.5V,只是5  7脚有-2.3V压降,怀疑光耦问题,换了三个输出都是-5.2V,查光耦周边电路器件也没异常,特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互换一下光耦,才发现是光耦质量问题,10个光耦装7个4个-5.2V,2个16V,一个-7.5V,才一个进入下一轮测试,高层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买的便宜货?

网友B:
这个你也够倒霉了,居然连续遇到坏的

网友C:
换光耦时注意了,连续遇到坏的并不稀奇。俺也碰到了一回。买30个,居然有15个是坏的。

网友D:
建议买质量好的,维修变频器一定要用好的器件,否则得不尙失。光耦有商业级的,工业级的,军工级的。最好用军工级的,至少用工业级的,不能用商业级的。变频器是工业产品,工作环境比较恶略,不能和商业产品相提并论,维修变频器或生产变频器,不能昧了良心,一味为了赚钱,做人要有底线。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商业级的,工业级的,军工级的  怎么从光耦型号上面区别?

网友F:
楼主的手气可以去买彩票试试

网友D:
可从封装形式来鉴别,陶瓷封装的比塑封的好,塑封的一般是商用的,可从型号上来鉴别,军工级的耐高温与严寒,耐温范围比较宽,我就知道这些,有些知识已经忘掉了,建议上网查一查。比如74LS00,有74HC00就不用74LS00.当然工业级的比商业级的要贵一些,但是故障率低。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个得查手册,如运放LM324是民用级,LM224是商业级,LM124是军用级。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请问咸工,您平时在哪里买的光耦???

网友I:
问题是军用级的产品也是表面的印刷字体不同而已啊,他们想印什么都行啊。

网友J:
也非常关心怎么从外表判断级别?至少能分辨啥是商业级啥是工业级。

网友K:
我遇到过,这个很烦人的。

网友D:
至少要买正规厂家或知名品牌的产品,或经常用已证明质量稳定的产品,不要轻易换供应商,或随便什么厂家的产品,不能单纯追求价格,要用性价比合适,质量稳定的产品。

网友L:
买东西要注意啊  会还死人的啊

网友M(2018-09-23):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您出的书很好,对我们这些学徒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