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各位师傅们,大家都来高见下自己在工作中,判断电动机线圈有没有烧或匝间短路过程中,以三相阻值相差多少为正常?比如:三相异步电动法阻值分别为:18.5欧姆,18.7欧姆,19.7欧姆,正常吗?

网友A:
这个电动机功率很小,基本正常

网友B:
电机有问题还要检查下绝缘电阻。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参看电机厂标准,这个就是依据

楼主:
别说太绕,计算工式是什么?2%是怎样来的?

网友E:
感觉除了特别小的电机,量阻值量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如果用万用表,那还是别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万用表,那还是别测了。
那一般你用什么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参看电机厂标准,这个就是依据
电机厂的标准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给提供下吗?

网友G:
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电动机三相绕组直流电阻不平衡度不超过4%,计算公式:

三相直流电阻不平衡度 = (最大电阻值 - 三相电阻平均值)/ 三相电阻平均值 × 100% ≤ 4%

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电动机三相绕组电流不平度要求不超过10%(三相电压平衡的前提下),计算公式: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 (三相电流平均值 - 任一相电流)/ 三相电流平均值 × 100% ≤ 10%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11楼说的很明确,如果能够指出标准号,那就更好了;
8楼所说,可能是万用表的误差较大、或者是绕组阻值较小吧。

网友J:
正常!
我还测过0.3Ω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K:
通电就知道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一般也是万用表量个大概,摇表测下绝缘。
然后,就-------试机、试机、试机。。。
试机才是王道。
如果你想试机前有较准确的结果,那就买电桥吧。

网友D:
试机有风险,但很多时候测量的目的就是在降低风险

网友L: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参看电机厂标准,这个就是依据
电机厂的标准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给提供下吗?
误差小于2.5%为正常,这个是台湾城邦电机、台邦电机这2个工厂的标准,人家工厂检验资料明明白白写的,也是如此测试出厂的(我们每年用上述公司电机上千台,特意去查看标准)

网友M:
75KW以下的电机三相差2%没关系,要用500伏的兆欧表测绝缘电阻小于0.5就不行。大电机阻值更小要用电桥才能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参看电机厂标准,这个就是依据
电机厂的标准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给提供下吗?
误差小于2.5%为正常,这个是台湾城邦电机、台邦电机这2个工厂的标准,人家工厂检验资料明明白白写的,也是如此测试出厂的(我们每年用上述公司电机上千台,特意去查看标准)
其他电机也有这样的标准资料吗?没有统一的国标或者国际标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感觉除了特别小的电机,量阻值量不出什么问题的。
前几天遇到一台电机,设备移动后变频报警,先是加速过流后是CPU故障,检测人员说是变频器坏了,22KW三菱,挺贵的,我去现场进一步确认,空载变频正常,电机绕组1.8、1.9、0.9,仅仅数值,差别不大,但计算差值比例可就大了。拆电机接线盒,发现电机线鼻子脱落,线头搭接到另一相!如果没有变频器估计大火球都出来了

网友C:
一般新电机出厂规定误差小于2.5%为正常,但是电机在运行之后因为端子线头等表面氧化,误差有可能进一步加大,但是一般不会达到4%那么恐怖

网友O:
根据电机的大小。还有级数有关系

网友P:
绕组的直流电阻与设计的电压和电流数据有关,重要的是三相直流电阻要平衡,三相直流电阻值与平均值之差不大于平均值的2%。

网友Q:
直流电阻与温度有关,万用表测不准,要用电桥测量

网友R:
小电机还可以测,大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S:
楼主给出这组数值目前还没有遇见有差这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11楼说的很明确,如果能够指出标准号,那就更好了;
8楼所说,可能是万用表的误差较大、或者是绕组阻值较小吧。

反正多年前从关于旋转式电动机的国家规范中知道这些要求,而且也成为我讲授电动机检测要求经常引用到的数据和要求之一。

所以,你要问我标准号是多少,那只能说声抱歉,记不得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记得是“关于旋转式电动机”的规范,就已经够了;况且,数值肯定记得准确。
标准号、甚至标准全名,有时确实不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误差小于2.5%为正常,不过一般2相较小且基本相当一相较大,这种可能基本没有
2.5%有依据吗?
参看电机厂标准,这个就是依据
电机厂的标准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给提供下吗?
误差小于2.5%为正常,这个是台湾城邦电机、台邦电机这2个工厂的标准,人家工厂检验资料明明白白写的,也是如此测试出厂的(我们每年用上述公司电机上千台,特意去查看标准)
这位大师傅,请问这个2.5%是怎样计算得来的?

楼主:
误差小于2.5%为正常,这个是台湾城邦电机、台邦电机这2个工厂的标准,人家工厂检验资料明明白白写的,也是如此测试出厂的(我们每年用上述公司电机上千台,特意去查看标准)一一一一
一一一-计算公式?

网友T:
老兔子 懂的真多

网友U: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电阻差2.5%就正常/不差更好呗

网友V: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W: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X:
三相电流矢量和为0 不接地就可认为基本正常!大功率的电机靠测量电阻基本很难判断好坏

网友Y:
现场的环境比较复杂,有时候照搬书本上的知识不不现实的。
不接地、不断路,通电试机才是王道。

网友Z:
小电机内阻大,大电机你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要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