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ie v3触摸屏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07-10):
smart1000ie v3的屏
ping也通的
就是最后不能下载,不知道怎么个情况。请大家看看原因。

网友A:
首先触摸屏这应该设置为192.168.2.3
其次,第一次传输需要点击触摸屏上的传送按钮

网友A:
你的下载地址跟传送地址都不一样的

楼主:
就是在传送画面也不行的
两个在一个网段里面

网友B:
这个地址要和触摸屏设置的地址一样才行。

网友B:
这个地址要和触摸屏设置的一样才行。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屏的型号最后一个数字不一样,显示“无法执行下载,创建的组态要用于不同的设备而不是当前连接的设备”
怎么办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正解

楼主:
三个要点
屏在传输画面
电脑和屏IP在一个网段
屏的型号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