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今天一台远行中柴油发电机不发电,柴油机工作发电机也在工作,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就是说发电机在转,没输出。检查励磁吧

网友B:
多少千瓦的发电机?
停久了,还是??
励磁失磁,充磁。

网友C:
1、发电机失磁,导致AVR系统无法建立输出,自然就无法发电,此时开机电压表为零;
2、励磁线圈断路或者碳刷卡死(针对有碳刷类),此时开机电压表为很小数值关机为零;

网友D:
对呀,检查发电机的励磁控制是不是坏了。整流桥断了?保险断了?等等。

网友E:
看看故障现象·是什么?

失磁症状:
失磁后表计上反映情况。发电机失磁后转子励磁电流突然降为零或接近于零,励磁电压也接近为零,且有等于转差率的摆动,发电机电压及母线电压均较原来降低,定子电流表指示升高,功率因数表指示进相,无功功率表指示为负,表示发电机从系统中吸取无功功率,各表计的指针都摆动,摆动的频率为转差率的1倍。

网友F:
感觉是励磁上的问题

网友G:
这个贴子有意思,楼主说了一句废话    “请教'发电机不发电:   让大家来猜,大家还猜得很有劲。
基本的东西没有描述,可能楼主连发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或者说励磁方式一点知识都没有。

网友C:
楼主不要说是那种小型三相谐波励磁发电机,那种除了整流器损坏就是绕组挂了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实际我对发电机工作原理不太清楚,柴油发电机表计显示,没电压电流,只显示频率50赫兹。

楼主:
125千瓦柴油发电机。

网友H:
有个开关,没打开

网友B:
上个图嘛!!!
我猜猜看:电压切换开关在0位不显示电压,没加负载没电流!!

网友I:
基于楼主什么都不懂,不妨上个照片,让大家告诉你是哪个地方要检查并维修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实际我对发电机工作原理不太清楚,柴油发电机表计显示,没电压电流,只显示频率50赫兹。
频率表一般取自测量电压端,你这台难道取自于转速表?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实在不行先冲磁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电压表,电流表坏了,你量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L:
检查一下励磁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5千瓦柴油发电机。
125KW发电机一般用相复励

网友M:
楼主先用表量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N:
频率都达到50HZ,电压表有没有指示呢?电压表是好是坏?检查一下

网友O:
基本上都被大家回答了。

网友P:
估计楼主是纯粹的使用者,要不怎么也会测个简单的参数来分析的。

网友Q:
输出用表量一下电压

楼主:
输出开关上下端没有电压,电压表,电流表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开关上下端没有电压,电压表,电流表是好的。
上图 上型号,不然不猜了……

网友R:
这个简单!不过要现场测量啊!靠猜 不靠谱啊!

网友S:
应该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自己把确定故障排除,大家好帮你呀

楼主:
谢谢,设备以报修。厂家将设备拉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设备以报修。厂家将设备拉走。
这个:简单至极

网友T:
努力吧同志

网友U:
又学到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