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各位大神,我编的趋势图用pc在线模拟和西门子cpu224cn连接,我西门子编程软件和plc下载正常,通讯正常,但在线模拟触摸屏和plc224连接却通讯超时,我将超时提到3秒,还是超时,其他通讯参数一致,为什么哪有问题?盼答

网友A:
地址等你确定对了吗?
实际连接这些就是需要正确

网友B:
接口是不是选择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