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怎么接地

楼主(2016-07-10):
伺服驱动器上有两个接地点,是不是为了与其他的驱动器相连,然后再接地。如图1.
还是每个驱动器都把两个点连在一起,分别接地。如图2.
或者都不对,是其他的方法,求指点。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按照第二种接地

网友B:
预留两个点,一个是驱动器接地线,一个是电机接地线。

网友C:
电机接地接驱动器上,驱动器再接入机台低

网友D:
最好不要第一个这样共接地。虽然说有的地方都习惯这么搞还没出事。。

网友E:
都 是用第二种的方式吧

网友F:
一个是地线进 还有一个是接电机接地的

网友G:
第三种接地 单独引入地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