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PLC是欧姆龙C200HG ,触摸屏是维纶TK6100I,使用RS232有源转换器通讯,PLC是连接RS232的通讯口。连接后没有信号,为什么呢?

网友A:
线的问题,设置问题,接口问题,程序问题
不外就这么几个

网友B:
C200HG没自带RS232?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