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做了台塑机用了4台台达的伺服,台达要求编码器线最长不超过20米。谁知道安装的师傅看到线够长自己剪断加了8m,现在开机运行一下就报错。让他们把操作柜放进点,编码器线单独走尽量保证在20米以内,来一句客户要求放这里的不能挪,线我们肯定要跟着走线槽啊。
     没办法又做了一根完整的30米线加粗线径寄过去了,现在好点了,但是高速还是报警,唉,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A:
编码器线是定做的吧

网友B:
编码器线单独走一根金属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是定做的吧
台达的可以自己焊接的,他们推荐的线,按要求找我们焊接阿姨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是定做的吧
一般进口的就是直接买了,施耐德,西门子神马的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线穿入金属软管,再放入线槽试试。
实在不行就外放钢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线单独走一根金属管即可
唉,说了不听,来一句我们的线都是一起走的线槽

网友D:
还好呀,我这三菱伺服因为要过坦克链有一部分柔性线,找供货商代买的第三方厂家做的线,30+3米用着没问题。当然屏蔽措施一定要做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估计没有这么高频的放大器,有的话台达应该会给我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呀,我这三菱伺服因为要过坦克链有一部分柔性线,找供货商代买的第三方厂家做的线,30+3米用着没问题。当然屏蔽措施一定要做齐了。
这个应该要看厂家了,进口的应该还是要好些,之前施耐德的,现场硬是自己剪断用网线加了18m,总长接近40米了,现在也用的好好的,这个是厂家技术直接给我说的不允许超过20米使用

网友B:
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只有4芯,直接用4芯优质屏蔽线(大不了再外套一根金属软管隔离,但是严禁与强电同一条桥架,实在无法最起码应该在桥架内部做分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只有4芯,直接用4芯优质屏蔽线(大不了再外套一根金属软管隔离,但是严禁与强电同一条桥架,实在无法最起码应该在桥架内部做分隔)
嗯,是4芯+屏蔽,线用的还可以,没方法也只能如此了,继续沟通呗,搞不好可能要亲自去一趟了哦,悲剧

网友E:
三菱伺服我用了50米 自己做的电缆没有问题。只是不同长度有不同的接法。发帖子问也没用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只有4芯,直接用4芯优质屏蔽线(大不了再外套一根金属软管隔离,但是严禁与强电同一条桥架,实在无法最起码应该在桥架内部做分隔)
嗯,是4芯+屏蔽,线用的还可以,没方法也只能如此了,继续沟通呗,搞不好可能要亲自去一趟了哦,悲剧
客户方买几卷金属软管应该问题不大吧?
将4芯优质屏蔽线套金属软管耗时不多呀

网友F:
太长了是不太好弄,有些方案客户又不是太认同的话,更加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只有4芯,直接用4芯优质屏蔽线(大不了再外套一根金属软管隔离,但是严禁与强电同一条桥架,实在无法最起码应该在桥架内部做分隔)
嗯,是4芯+屏蔽,线用的还可以,没方法也只能如此了,继续沟通呗,搞不好可能要亲自去一趟了哦,悲剧
客户方买几卷金属软管应该问题不大吧?
将4芯优质屏蔽线套金属软管耗时不多呀
现场的人已无力吐槽,都是些草台板子,说不清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长了是不太好弄,有些方案客户又不是太认同的话,更加不好搞了
基本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G:
看来,需要现场与客户沟通;说明可能的解决办法,争取客户支持。

网友H:
把线穿入金属管内试试看。

网友I:
用的线一定要好

网友J:
加粗线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估计没有这么高频的放大器,有的话台达应该会给我推荐的
没看明白,是绝对编码器,还是增量,或是通讯型绝对编码器?

网友L:
换其他品牌能支持20M以上的。

网友M:
土法上马,单独走线试一下吧,干扰处理方法不能用正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估计没有这么高频的放大器,有的话台达应该会给我推荐的
没看明白,是绝对编码器,还是增量,或是通讯型绝对编码器?
增量的,还特么看错了还是20位的,共4台,其它3台20米以内没有报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粗线径
台达官方标称是0.2,我已经加了一倍

网友N:
对编码器要求这么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估计没有这么高频的放大器,有的话台达应该会给我推荐的
没看明白,是绝对编码器,还是增量,或是通讯型绝对编码器?
增量的,还特么看错了还是20位的,共4台,其它3台20米以内没有报错过
先解释一下,这20位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以前光栅尺用过一种类似信号放大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看看能不能用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估计没有这么高频的放大器,有的话台达应该会给我推荐的
没看明白,是绝对编码器,还是增量,或是通讯型绝对编码器?
增量的,还特么看错了还是20位的,共4台,其它3台20米以内没有报错过
先解释一下,这20位怎么理解
单圈2的20次方个信号吧

网友K:
有谁能解释一下楼主说的

“单圈2的20次方个信号吧”
增量编码器用到?次方的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谁能解释一下楼主说的

“单圈2的20次方个信号吧”
增量编码器用到?次方的概念吗?
台达手册上的,我觉得20位如果记得住的话你也可以叫1048576线

网友K:
这个编码器估计是与伺服电机一体的,如果可能给个编码器的图。百万线~有吗?价格还不上了天?
有台达的或对电子电路熟知的,就台达这指标说明一下,实在不敢相信。
就按最低1000rpm,编码器按这百万的计算,接收器要多少兆?
就成本来说,这些指标是计算出来的,不是吗?就是像某些相机号称千万像素,价格才几百,洗出来的照片还不如10多年前的百万像素出来的照片。

网友K:
你如果能测试,查一下,信号是不是衰减厉害
真是那么高的编码器,还真不好找检测家伙

网友O:
加粗线径未必有效,试着换一种保护套厚一点,除了屏蔽层和铝铂外,里面有加编织带那种,可减小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编码器估计是与伺服电机一体的,如果可能给个编码器的图。百万线~有吗?价格还不上了天?
有台达的或对电子电路熟知的,就台达这指标说明一下,实在不敢相信。
就按最低1000rpm,编码器按这百万的计算,接收器要多少兆?
就成本来说,这些指标是计算出来的,不是吗?就是像某些相机号称千万像素,价格才几百,洗出来的照片还不如10多年前的百万像素出来的照片。
应该是sin-cos编码器经过细分得到的吧,施耐德LXM32c的伺服说明说明书上面是17BIT,sin-cos信号

网友K:
奥,不是硬件有这么多线

网友P:
估计也可能有干扰?是台达那个型号的伺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P:
ASDA-A2系列,400V的

网友Q:
我这边有个台达的伺服关掉电源还会转动一下,跟机械无关,不知怎样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