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如图通过两个双向晶闸管(BTA16-600)控制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  大概是正转2S  停止2S  再反转2S  再正转2S  如此往复循环测试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  保护电路中的压敏电阻(14D471K)就会击穿烧毁  此时电机无法运行(此时压敏电阻直接通路  致使电机无法运行)  拆除两个击穿的压敏电阻  重新上电  恢复正常运行(证明只有压敏电阻击穿  其余均为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两个压敏电阻击穿的呢?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注:已经测试两三次 均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反转完需要停止,再正转。描述的不符吧?
可控硅触发过程中产生的额定电压2~3倍的谐波,这个需要压敏电阻来消耗掉,所以一般并联上压敏电阻。

网友A:
压敏电阻值应该选额定电压的1.5倍左右,你的电压是多少呢。
压敏电阻的电流值也应该选的偏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反转  停止2S  上面打错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电压选的小,击穿导致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敏电阻是14D471K  会不会是电流值选小了

网友B:
压敏电阻有电压等级、功率要求,不是电压等级低了就是功率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功率小了,一般是电流容量小,发热严重,会烧断。短路的一般是电压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了,一般是电流容量小,发热严重,会烧断。短路的一般是电压高。
过热导致热击穿,这个是晶体管元件天生缺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没遇到过。
只遇到过在电机负载侧并的阻容爆炸,过高电压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压敏电阻  工作一段时间 是会发烫  还真有可能是功率的问题  这个压敏电阻的功率是0.4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因为是需要工作一定时间才会烧毁的   可能真的是功率方面的问题

网友C:
看12楼等,也认为功率或散热的原因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并联压敏电阻  是不是会对电机的寿命产生影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并联的话,损害晶闸管。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保持关注。

网友D(2020-06-11):
您好,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用两个双向晶闸管(BT138-600E)控制60瓦电机正反转,出现了两个晶闸管都击穿了,我在晶闸管上并连了一个电阻为220欧,电容为104  630v的阻容吸收和一个10D471K的压敏电阻,现在两个就晶闸管击穿,而且是两个都击穿了。我在换向时也有延时1秒

网友E:
为毛不用继电器呢 ?

网友D:
继电器高频率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