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测三垦vm05 1.5KW变频器,上点运行,u.v之间电压900V,u,w间电压超过1000V,v,w间电压900V,
用直流当测u,v间电压5-6v间变化,v,w间电压0-1V变化,v,w间电压5-6V变化
测P,U和P,W间电压240V,     P,V间电压260V,
 U,X和W,X间电压250V,    V,X间电压240V

断开P,在电容位置上560V直流电,测波形如图,图1为
上三臂其中一路波形,图2为下三臂其中一路波形,三路基本一样,所以上传一路

模块用指针万用表做简单导通测试,正常,这种情况下到底是模块坏了还是驱动电路问题,求指教,实在弄不明白了

楼主:
还有就是CPU板上7044e46f很烫

网友A:
上点运行,u.v之间电压900V,u,w间电压超过1000V,v,w间电压900V,   你是用数字表量的吧  这个UVW间的电压要用机械表测量    你怎么不把机器的故障说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上数据都是用指针表量的。
变频器是之前从供暖现场拆下来的,没看到具体故障;拿回来上电,测输出不平衡,U,V;V,W间900V,V,W间电压超过指针表1000V量程
因为之前初始化了,cd098没找到故障记录
但上电,不带电机运行就不平衡,一般驱动电路或模块有问题,上面是检测的记录,但我判断不了是哪个坏了

网友B:
怎么看,都你是测量仪表的问题。不可能有近2倍升压输出。有点奇怪了,也有点想不通了。哈哈。

网友C:
会不会是升压型的变频器?说不定带上负载就正常了呢?

网友D:
呵呵;能测出900多V的电压,真够可以了;

网友E:
怎么可能呢
??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F:
你测得这个电压我还第一次见,换块好点的表测下,看看哪项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数字表测量直接就满量程了,就一块数字表和一块指针表测量都不正常,但用直流当测为什么参数就正常了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位数字表测都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与我直接在P,X之间上直流电测输出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咸老师,直流当测的各相电压差值是正常的吗,如果正常那波形也正常,是什么情况那
我用您书上教的用与栅极电阻的阻值相同的电阻测带载能力,下三臂在250mA左右,上三臂在29.6mA左右,其中W在27.5mA左右,这个跟他的供电有关吗?
6路驱动是通过一个绕组供电,下三路是改路绕组整流之后,直接给光耦供电;上三路是整流之后在分别通过电阻和二极管去给光耦供电,这是产生上下臂电流差距大的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普通变频器吧,供暖上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咸老师,换了一块fluke表测三相电压平衡,但指针表测该机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是表的原因吗;可如果是表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不平衡那?